[STM32F1] 提高读的速度

楼主(2022-03-03):
   请问 STM32F205RET6 这个 IC 的 USB 全速设备的能达到多高的速度呀,我使用 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2.0 这个版本的 自定义HID 工程将 端点修改为 BULK ,使用 Bus Hound 测试读的速度只能到 77kb/s 写的速度是  413k,怎么样才能提高读的速度呢 ?

网友A:
CUBE呢,生成下达到多少速度

网友B:
有没有宏可以修改

网友C:
到底怎么提高啊

网友D:
帮顶一下,没有接触过。

网友E:
一般不是读的快,写的慢么

网友F: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 能说说怎么提高的吗

网友C:
照着理想的速度差太远啊

网友G:
感觉远远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H:
跟电路板水平也有关系 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I:
这个速度好像就是标准的USB速度吧

网友J:
这个没考虑过耶,不过一般速度好像就差不多这样

网友K:
是不是有什么高速模式呢?看看如何设计一下

网友L:
USB的话,你尝试修改一下这个参数,pipemaxtranfer,设置越大越快

网友M:
没考虑过速度问题,都是默认的,我觉得你这速度不正常

网友N:
网上搜搜如何提速吧,不过一般还是求稳,够用就行

网友O:
看你协议,采用什么协议也会限制速度的

网友P:
这个好像跟上位机没啥关系耶,你用BUS测试的

网友Q:
不知道啥原因了,再看看代码吧,我觉得肯定有提速的参数

网友R:
网上看到一个这个讲解:USB配置描述符中有关于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时间间隔参数,默认的好像是0x20,就是32ms,可以将此值改为0x01。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S(2022-04-03):
这个速度还说的过去吧

网友T:
太快的话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U:
楼主想把速度提到多高啊

网友V:
间隔是必不可少的哈

网友W:
这个时间间隔是不是有点长了啊

网友X:
估计好的pcb布局有可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