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感觉只能设置一个中断

楼主(2022-03-03):
G4,PG5接下拉电阻,按键接VCC,设计成上升沿中断。
PORT G 配置成端口中断,现在的问题是:
只配置PG4,按钮按下都可以进入中断,
只配置PG5,按钮按下也可以进入中断;
但是同时配置PG4 PG5,2个按钮按下都不能进入中断,感觉只能设置一个中断

网友A:
请问你是同时按下的吗

网友B:
还有就是中断处理函数庞大不?

网友C:
不会的,肯定是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B:
楼主同时按下之后一次中断都进不去还是说进去一次之后就再也进不去了

网友D:
楼上问的正点,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解决方式

楼主:
我的意思是 INTERRUPT_HANDLER(EXTIB_G_IRQHandler, 6)  这个中断只能设置一个IO比如 PG4中断,其他的PG口不能设为中断,如果再设置一个PG6,则中断失效。PG4 PG6都不能中断;

楼主: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同一个中断线,比如 INTERRUPT_HANDLER(EXTI0_IRQHandler, 8) ,也只能设置一个中断比如PC0,如再设置一个PF0,则2个中断都失效。不知那里问题,这些明显与手册不符。
芯片是 STM8L152R8T6,

楼主:
看到另外一个帖子:
STM8L152,开启中断线0,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中断,PA0口与PB0口设为上拉输入带中断。

问题来了,PA0或PB0任何一个接低电平,另一个都不能触发中断。
如果PA0或PB0都不接低电平,另一个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中断。

我的情况与上面类似,
我的IO配置为 浮空输入中断,硬件上加了下拉电阻;
相当于接了低电平;

网友E:
不知道其他的方式比如接高电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网友F:
但是接高电平可能对低功耗不利

楼主:
有没有人成功配置了多个IO的PORT中断?

网友G:
多IO的线中断?

网友E:
上升沿中断?

网友H:
只要你设置的任何一个可以触发中端就行啊,进去后检测是哪个

网友A:
无图,只看文字容易理解偏差。

网友I:
每个都可以 只要识别是哪个引脚的就行

网友J:
同时按下的话 是不可以的

网友H:
都按下也应该能进入中断 是不是嵌套出问题了

网友J:
估计程序有问题

网友K(2022-04-03):
io口设置成什么模式了啊

网友L:
估计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M:
贴一下代码瞅瞅哈

网友N:
通过中断标志位可以进行判断

网友O:
在中断里边判定是哪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