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为什么总是跑飞

楼主(2022-03-03):
用两路 IIC 分别测出角加速度和陀螺仪的数据,每10ms进入一次中断,中断中对数据经行处理,并通过usart发送数据。但是程序总是跑飞,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用的什么芯片?有代码吗?进入中断后关闭总中断了吗?进入中断后关闭全部中断,清理中断标志,然后处理后,发送,发送完成启动中断。

网友B:
程序处理有问题

网友C:
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数据访问越界的问题。

网友A:
调戏啊,你只是描述了一个很宏观的现象,别人没法帮到你

网友D:
是不是中断处理程序所花时间太长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中断处理函数尽量不要干太多的任务

网友F:
加操作系统,应该是任务切换不够及时吧

网友G:
您说的跑飞 是在哪里跑的啊

网友H:
贴代码吧 要不然根本看不好

网友I:
是陷入死循环还是总复位还是你都不知道跑道哪里去了

网友J:
上代码 要不都瞎猜

网友H:
中断处理尽量简化,如果你没有关闭定时器的话,肯定会跑飞。

网友H:
调试情况下看看在哪里跑的

网友K:
能知道跑道哪里去了吗 还是说复位了啊

网友L: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M:
周围有电磁干扰吗

网友G:
每次都这样吗

网友N(2022-04-03):
没有开看门狗吧

网友O:
能确定是在什么位置跑飞的吗

网友P:
首先得看跑飞位置吧

网友Q:
电源的功率够不够啊

网友R:
也有可能是死循环了

网友S:
看一下程序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