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思考个问题 电容充放电的时刻,阻抗变低,那么此时耐压也变低了?

楼主(2022-03-04):
如题。
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为啥会这样呢?再说所谓充放电时刻,esr,esl这不跟信号的频率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会这样呢?再说所谓充放电时刻,esr,esl这不跟信号的频率有关吗?

嗯 我也好奇。正常测试,测完我会回复准确的

网友B:
电容耐压跟结构和材料有关,跟充放电没关系,只要不超过它的电压即可。
但是由于有ESR,充放电频率太快,电容会发热失效。

网友C:
电容的耐压跟信号的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