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模拟SPI

楼主(2022-03-04):
模拟SPI,第一次下载程序 有sck的时序,板子断过一次电之后,初始化,示波器看不到spi sck的波形了?请教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是不是引导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B:
示波器是如何接入的呢

网友C:
再断电重新上电试试看

网友D:
这种情况是很莫名其妙

网友E:
楼主模拟的是几线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