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3.3V转12V转5V PWM电平

楼主:
大家好,由于板子布局限制,想实现一个3.3V转12V然后转5V PWM信号的电路,
思路如下:

电路是否可行,5V PWM驱动信号的电压稳定吗?

网友A(2022-03-05):
同时需要12和5的波形?你这图不加点别的能实现?

网友B:
楼主图存在很大问题,先说清楚关12V什么事?如果是需要3V转5V但5V侧没有5V电源,那用电阻分压即可,但需要注意后级输入阻抗。

网友C:
没明白关12V 啥事
一个三极管 上啦5V 不就是5V的pwm了,如果不要反向 再加个
或者加缓冲门 一颗SOT5 芯片的事情 体积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