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能否检测到100nS宽度的脉冲?

楼主(2022-03-04):
读取CCD的数据,脉冲宽度只有100nS,不知道能不能识别。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使用TIMER的捕捉事件来进行。

网友B:
理论上100ns也是可以捕捉到的

网友C:
这个精度不准

网友D:
可以定时器捕获。

网友E:
100nS宽度的脉冲宽度吗

网友F:
能够检测

网友G:
这个f4能行的。

网友H:
io不知道能不能跟上速度

网友I:
用h750应该可以的。

网友J(2022-04-03):
感觉很是费劲啊

网友K:
可以尝试看看

网友L:
这个时间太短了

网友M:
检测的话 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N:
感觉检测结果不可靠

网友O:
捕捉的话也不会很可靠吧

网友P:
用定时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