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TS2708-2710- 2714

楼主:
芯片特征
● CPU
高性能哈佛结构的RISC CPU 73条精简指令支持中断优先级处理,共16个中断源复位向量位于0000H 两级中断可选,用不同的入口地址(高0004H,低0014H) 支持16级硬件堆栈
工作频率默认内部高频,内部高频范围62.5kHz~16MHz,软件可选时钟源及分频
● 存储器
16K字节(8K×16位)FLASH程序存储器(1024+16)×8位的数据存储器工作寄存器组R0~R7 FLASH可经受100 000次写操作
● 特殊功能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硬件看门狗内部高频时钟精度16MHz±1%(常温) 内部可校正低频32KHz时钟2/3/4V±5%可选内部参考电压支持在线串行编程低功耗休眠模式
● I/O口配置
输入输出口:除P0.3只能作为输入口外其它端口均为双向输入输出口内置上拉功能:P0/P1/P2口带有弱上拉功能(P0.3除外) 电平变化中断:P0口均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IO口数字输入类型:P0/P1/P2口为SMIT型
●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0:带有8位预分频器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定时器1:带门控和预分频器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定时器3:时钟源可选的16位定时器定时器4:带有重载功能、预分频及时钟源多选的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其它外设
2路8位脉宽调制PWM模块1个12位8/10/14通道ADC模块1个8/10/14通道的触摸模块1个SSCI模块1个USART模块
● 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 2.6V~5.5V
工作温度范围:-30℃~85℃

网友A(2022-03-04):
chipon是基于库函数开发还是寄存器开发

网友B:
高性能哈佛结构的RISC CPU,什么是哈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