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H743IIT6芯片keil里面可以加密吗?

楼主(2022-03-05):
STM32H743IIT6芯片keil里面可以加密吗?
以前用其他芯片的时候,好像有个默认的地方可以加密,不知道这个芯片在哪里?

搜百度有如下方式
STM32里面有一个唯 一ID

CpuID[0]=*(vu32*)(0x1ffff7e8);
CpuID[1]=*(vu32*)(0x1ffff7ec);
CpuID[2]=*(vu32*)(0x1ffff7f0);

但是这个
CpuID[0]我的代码里面好像没有

请教一下有没有自带的加密方式

网友A(2022-04-13):
额,每类芯片的ID存储位置是不一样的,你要找到关于H7的ID存储位置

网友B:
自带加密的话,应该也有,也是按照自己的唯一ID来做加密的

网友C:
其实你可以用jlink来加密,这样能省事儿一些

网友D:
现在加密已经很成熟了,H7是不是有专门的加密技术啊?

网友E:
你用jlink的segger加密吧,简单

网友F:
我看有人用网上的烧写器进行加密,也能做到加密的

网友G:
其实就不让别人读出来固件就好了,就算是加密了

网友H:
加密用唯一ID做加密的话,真是不错

网友I:
可以考虑一些外置加密的方式,比如读取外面的加密芯片之类的

网友J:
加密还是永恒不变的话题,你用烧录器做加密吧

网友K:
感觉你读取的ID的位置不对才会导致CPUL[0]获取不到吧

网友L:
在keil里加密的话,估计得自己写加密算法了

网友M:
加密其实用随机数加密是不是也行,但是随机数好像也不太行

网友N:
没用过keil加密,估计不能用keil做加密吧

网友O:
你说的这种不是加密,是获取芯片的唯一ID

网友P:
加密是不让程序被读出来,或者是读出来不能用,你最好用安全芯片做加密能好一些

网友Q:
好多人用唯一ID做为一个识别芯片的参数,然后用算法做个加密,烧录到MCU之中

网友R:
加密还是用外置的比较靠谱,获取ID的方式好像不是很方便

网友S:
用keil加密咋做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T:
你用安全芯片呢?或者H7是不是有自带固件安全功能啊?

网友U(2023-03-03):
使用jflash的加密功能后还可以IAP进行升级,这个不影响程序升级的,Jflash的加密是打开了Flash的读保护。如果不使用IAP升级,使用平常的下载只需擦除FALSH即可,仍然可以继续下载程序

网友V:
可以用jlink的加密

网友W:
用jlink加密多方便

网友X(2023-08-07):
每类芯片的ID存储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Y:
你要找到关于H7的ID存储位置

网友W:
都是用jlink加密的吧

网友Z:
可以加密的应该,我都是习惯用uid加密

网友AA:
可以用jlink加密

网友V:
要自己写加密算法吧

网友AB:
这个常用的是下载器加密吧

网友Z:
你是说uid加密吗?

网友AC(2023-10-20):
可以用jlink来加密,更简单

网友AB:
下载器可以加密吧

网友AD:
是的,STM32H743IIT6芯片在Keil开发环境中可以进行加密。

网友AE(2024-02-01):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AF: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AG: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AH: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AI: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AJ: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AK: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AL: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AM: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AN: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