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您好,求解,关于MAX5481,怎么让写10位数据都是0的时候,...

楼主(2022-03-06):
用MAX5481   1024抽头 10K的数字电位器,现有个问题
用SPI模式通信命令发送0x00,再发送2个0x00的八位数据,其中高10位有效
我按照这个操作,10位数据都写0x00时,WL两端电阻不是手册资料里宣传的100Ω内,而是1K 多。

请问怎么解决,希望得到大神的解答,谢谢

网友A(2022-07-21):
你可以看看手册,发送指令这块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时序不对劲啊?导致与实际结果不一致呢

网友C:
. 你用逻辑分析仪试试呗,抓个波形试试

网友D:
100R1K真的是差太多了,可能是发送数据的事儿吧

网友E:
你是不是除了发送0x00之外,又有别的了啊?

网友F:
你发送指令读取数据之类的是否能OK不?

网友G:
你查查电路看看?电路要是没问题再看看程序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查查才行

网友I:
按理来说不应该差这么多啊

网友J:
你能找到max5481FAE么?问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