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ADC DAC 异常

楼主(2022-03-04):
GD32F303 样品测试的时候功能正常,小批测试的时候ADC和DAC都有问题  ADC 数值跳动,DAC配置输出就会死机程序不跑了,只有屏蔽DAC才可以运行但是ADC数值跳动较大,内部的1.2V基准转换也跳动较大。小批的上面是JJ1738  是17年38周的吗,是不是当时有什么bug 需要注意一下呀。

网友A:
帮顶一下,没遇到过。

网友B:
这俩模块都异常了吗

网友C:
电路原理是一样的吗

网友D:
电路板是一个批次的吗

网友E:
是不是电源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F:
看着像是互相干扰了

网友G:
购买途径可靠吗

网友H(2022-04-14):
我也是303ADC采样有问题,存在跳变情况。且采样值不对,请问楼主有解决吗

网友I(2022-05-29):
找到原因了吗? 原打算用该型号呢,有点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