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知芯上篇 | APM32F407集成内部高速PHY,支持USB2.0通信

楼主(2022-03-04):
极海APM32F407系列USB模块介绍

极海APM32F407系列工业级高性能MCU,支持USB2.0协议,兼容低速(1.5Mbps)、全速(12Mbps)和高速模式(480Mbps)。高速模式下集成了内部的PHY(物理层),可以节约外部器件成本,操作简便。

APM32F407高速模式下支持4K字节的专用RAM管理数据FIFO传输。单独一帧不需要应用程序参与,从而达到最大的传输带宽。作为设备时,支持最多6个端点,作为主机则支持最多12个通道。支持OTG标准,允许在主机和设备之间进行动态角色切换,支持模块内嵌的DMA传输。

在功耗方面,APM32F407内置电源管理模块,在USB模块挂起时可关闭USB模块所有时钟源来降低功耗,还能通过停止物理层时钟节省其翻转而产生的动态功耗,同时支持OTG应用的主机关闭Vbus降低功耗。
由此可知,APM32F407的USB模块可高效地实现USB2.0协议,通过多个管道和FIFO缓存区使传输达到最大的USB带宽,符合OTG补充标准,功耗管理表现优秀。

USB简介

USB(UniversalSerial Bus)即通用串行总线,作为一种传输速度快、使用方便、连接灵活的数据通信技术被市场广泛使用,但大家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呢?今天极海芯君就与大家来聊聊USB的发展历程、通讯形式。

USB传输标准进化史

自1996年USB-IF(USB Implementers Forum)组织发布USB 1.0标准以来,USB已经演化了诸多版本。其中 USB1.1支持1.5Mbps低速模式和12Mbps全速模式,而USB2.0作为MCU常用数据通信版本,在兼容低速和全速的同时,还支持480Mbps的高速模式。

USB标准版本
标准
版本
发布
日期
官方代号
最大传输
速率
电压电流
支持
USB 1.0
1996.01
Low-Speed
1.5 Mbps
5V/500mA
USB 1.1
1998.09
Full-Speed
12 Mbps
5V/500mA
USB 2.0
2000.04
High-Speed
480 Mbps
5V/500mA
USB 3.2
Gen1
2008.11
SuperSpeed
5 Gbps
15V/900mA
USB 3.2
Gen*1
2013.07
SuperSpeed+
10 Gbps
20V/5A
USB 3.2
Gen*2
2017.09
SuperSpeed+
20 Gbps
20V/5A
USB 4
2019.09
-
40 Gbps
20V/5A

USB通信过程解析

USB通信组件
USB通信由主机和设备(从机)组成,主机发起通信,符合条件的设备做出响应。最前线的端点接收主机数据,多个“志同道合”的端点组成接口,多个接口组成配置,一个设备可有个配置,然后USB通过四线电缆传输信号和电源。

Q:数据线(D-/D+)和端点有什么关系?
A:数据线是传送带,端点负责向传送带收放数据,而对应的主机则是使用通道来收放数据。端点存在设备内部,用于管理数据。

USB描述符

Q:如何区分设备呢?
A:这就涉及到USB描述符了。描述符是USB协议规定的符号集,可以分为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等。

描述符
用途
设备描述符
表明协议版本、厂商信息、使用的类信息等
配置描述符
表明配置用到的接口数、电源信息、集合总长度等
接口描述符
表明接口使用的类、接口用到的端点数等
端点描述符
表明该端点的类型、端点最大包长等端点属性
字符串描述符
包含字符串数据

*需注意,接口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通常是和配置描述符绑定的。配置描述符自身长度为9字节,接口、端口等描述符衔接在配置描述符后面。所以主机只需要获取配置描述符集合就能知道设备的通信信息。

Q:什么是USB的类?
A:USB常见的传输形式有鼠标、U盘、音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传输有着不同的传输规则,同类型传输规则则保持一致,这就产生了“类”的概念。主机识别出设备的类代码,就会按照该类的规则来传输。不同基类还有自己的子类和协议。类代码一般存放于接口描述符,少数存放于设备描述符。

USB请求

USB规定了8个字节作为一个请求,通过主机发送标准的获取描述符请求,设备接收到请求后,将对应描述符发送至主机。

USB设备请求结构
字节序号
描述
bmRequestType
字节中每个位的意义:
D7: 表明数据阶段的传输方向
0=主机至设备
1=设备至主机
D6~D5: 表明请求的类型
0=标准请求
1=类请求
2=厂商请求
3=保留
D4~D0: 表明请求的接收方
0=设备
1=接口
2=端点
3=其他
4..31=保留
bRequest
表明具体请求
2、3
wValue
根据不同请求,其含义不同
4、5
wIndex
根据不同请求,其含义不同
6、7
wLength
数据阶段的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无数据则为0
表注:D0表示字节的第0位,D1表示第1位,依次类推

USB标准请求
bmRequestType
bRequest
wValue
wIndex
wLength
0000 0000B
0000 0001B
0000 0010B
CLEAR_FEATURE (1)
特性选择
接口号
端点号
1000 0000B
GET_CONFIGURATION (8)
1000 0000B
GET_DESCRIPTOR (6)
描述符类型、索引
0或语言ID
描述符长度
1000 0000B
GET_INTERFACE (10)
接口号
1000 0000B
1000 0001B
1000 0010B
GET_STATUS (0)
接口号
端点号
0000 0000B
SET_ADDRESS (5)
设备地址
0000 0000B
SET_ CONFIGURATION(9)
配置值
0000 0000B
SET_DESCRIPTOR (7)
描述符类型、索引
0或语言ID
描述符长度
0000 0000B
0000 0001B
0000 0010B
SET_FEATURE (3)
特性选择
接口号
端点号
0000 0001B
SET_ INTERFACE (11)
备用接口号
接口号
1000 0010B
SYNCH_FRAME (12)
端点号
表注:B后缀表示二进制

利用标准请求即可实现设备枚举,枚举的过程其实就是主机识别设备的过程。枚举的大致流程:

*除了标准请求外,还有类请求、供应商请求,当请求中bmRequestType的第5、6位的值对应为类请求时,该8个字节请求的规范就会按照类的规则来定义。

USB传输类型
USB控制传输
主机发送请求至设备,设备返回描述符至主机,主机收到设备发过来的描述符,需要返回一个0数据包表示状态,表明成功接收数据,这个传输方式在USB中称为控制传输。

一次USB控制传输需要Setup事务发送请求至设备,然后根据请求判断数据传输方向及数据长度,数据事务(IN或OUT)之后,数据的接收方需要发送一个0长度数据事务(IN或OUT)来结束控制传输。控制传输必须有主机的请求(Setup),而数据过程取决于该请求,若无数据,则直接到状态过程。状态过程属于数据包,但它没有内容。

USB批量传输
USB中断传输
USB同步传输
没有请求过程,只有数据收发。
特点:传输数据量大,实时性不高。
常用于U盘等大容量传输设备。

没有请求过程,只有数据收发。
特点:数据传输量不大,实时性高
常用于鼠标、键盘等设备。
*中断传输只是一个概念,不是中断异常,它在固定的实际间隔,主机间歇性地安排一次传输,使得及时收到设备更新数据。

没有请求过程,只有数据收发。
特点:传输量大且实时性高,但对数据准确性要求不高。
*同步传输的事务和其他传输不一样,它没有应答包。通常事务的结尾会以应答包汇报此事务的传输状态,当没有应答包时,可以通过数据包的CRC来判断数据的准确性。

USB事务构成

USB包构成

令牌包由主机发出,设备接到令牌包后,如果为Setup,则接收数据包(8字节请求);如果为IN令牌,则发送数据至主机,OUT令牌相反。握手包是在数据包结束之后,数据的接收方进行应答,应答方式有ACK(确认)、NAK(未就绪)、STALL(出错)和NYET(高速OUT事务中表示无空间)。

MCU中USB设备的数据流

数据缓冲区-FIFO

MCU通常使用FIFO作为数据缓存区,MCU中的FIFO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缓存寄存器。从USB事务和包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设备收到主机的令牌包后,根据不同的令牌包,进行接收或发送数据。比如收到了Setup令牌,那设备会先将数据保存在接收FIFO中,置起相关标准位,设备就可以去接收FIFO中取出Setup请求;比如收到的是IN令牌,那设备会从发送FIFO中发送预先压栈的数据,若发送FIFO无数据则返回NAK握手包。

网友A:
介绍很详细,学习学习

网友B:
这框图做的好萌啊~~·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