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sm1117输入电压纹波大

楼主(2022-03-04):
asm1117输入电压纹波300mv可以正常工作不
输出的纹波也有150mv

网友A:
工作没问题
最好在滤波一下

网友B:
感觉输出150mV好像不是很正常啊

网友C:
你试试加个电容滤波呢?是不是能好一些啊

网友D:
能工作,但是后级看你负载要求纹波是多少,如果太大后级可能不稳哦

楼主:
好的,结贴怎么弄,结了~

网友E:
没问题吧,感觉是没问题的

网友F:
用了这么久的1117,感觉纹波没有这么大的啊

网友G:
你看看数据手册,看看是否纹波有些大啊,电容加上看看

网友H:
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吧,但是输入端的纹波有些大的

网友I:
可以啊,后级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

网友J:
输出纹波有些大啊,正常来说输出纹波应该不大于10吧

网友K:
建议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你这输入端就有些大,输出也不小了,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L(2023-03-03):
输出电流回路走线尽量经电容脚,这样才能有比较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M:
加个电容滤滤波试试

网友N:
后级要求不高的话这样用就可以

网友O(2023-08-07):
最好在滤波一下若工作没问题

网友P:
用1117这么久,感觉是涟漪没那么大啊

网友Q:
应该能正常工作,但是输入有很大的纹波

网友R:
如果尝试加电容滤波,可以更好

网友S:
电平可以工作,但后纹波是你负载多少的要求,如果电平太大后可能不稳定

网友T:
这样使用后水平要求不高即可

网友U(2023-09-07):
增加输入滤波电容,减小输入电容的ESR和ESL,使输入电压更稳定。

网友V:
在ASM1117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添加合适的LC滤波器,可以进一步降低纹波

网友W:
良好的电源布局可以帮助降低输入电压纹波。

网友X:
在电源输入端并联一个电容,以减少纹波。选择电容时,应注意其耐压值和电容量,并确保电容足够大以减少纹波。

网友W:
有些单片机内部时钟源可能不稳定,会影响到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可以尝试调整单片机的时钟设置,例如增加时钟源的频率、减小时钟抖动等,以提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Y:
选择合适的电感值需要考虑纹波频率和所需的纹波抑制能力。

网友Z:
输入稳压器可以将输入电压稳定在一个较高的电平,然后再输入到ASM1117进行进一步的稳压。

网友AA:
如果输入电压的纹波非常大,可以考虑使用输入稳压器

网友AB:
调整芯片的反馈回路,改善芯片的调节性能。

网友AC:
在电源输入端增加一个电源滤波器,以滤除纹波

网友AD:
可以通过降低asm1117的输出电流,减小asm1117的输出纹波

网友AB:
电源线上加入一个电感。电感可以阻止高频纹波信号通过

网友AE:
可能会影响到单片机的其他性能,例如功耗、效率等

网友AF:
在输入端串联一个抗干扰电容,可以减少输入电压的纹波,提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通常的抗干扰电容值为100nF到1uF。

网友AG:
尽量避免输入线路和输出线路的交叉干扰,减少信号回路和功率回路的耦合。

网友AH:
可以使用更高质量的电源,提高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I:
增加输出电流,使用较大的电源器件来减小输出纹波。

网友AJ:
解决asm1117输入电压纹波大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和调整

网友Y:
增加asm1117的滤波电容

网友AK:
关键是要看后端芯片对纹波的要求是多少

网友AL:
看后面负载要求高不高

网友AM:
用1117这么久,感受是荡漾没那末年夜啊

网友AN:
I suggest you take a look at the data manual。 Your input is a bit large, and your output is not very stable

网友AO:
在ASM1117的输入端和地之间添加一个合适的滤波电容。

网友AP:
改善散热条件可以降低温度,从而减小纹波。

网友AQ:
可以通过增加输入电压的滤波电容或使用稳压器

网友AR:
增加输出电容,减小输出电容的ESR和ESL,使输出电压更稳定。

网友M:
纹波大了点

网友AS:
去偏器可以将输入电压的纹波去除,使得输入信号更加平稳。ASM1117自带去偏器,但也可以通过外接去偏器来提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将去偏器的输入端接到输入信号的地线上,输出端接到单片机的数据输出口。

网友AT:
将输入电压输入到稳压器,稳压器可以提供稳定的输入电压,并减少电压纹波。常用的稳压器有LM317、LM2903等。将稳压器的输入端接到输入信号的地线上,输出端接到单片机的数据输出口。

网友AU:
电源滤波器可以有效地减小纹波,同时还可以防止电源噪声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AV:
问问采购拿买的

网友N:
看你后面的应用需求能满足不

网友AW(2023-10-19):
输出电流回路走线尽量经电容脚

网友AX:
多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