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2.00元(功能说明)
请问LED灯具串联灯珠单颗损坏怎么办?

楼主(2022-03-04):
LED灯一般都是用灯珠串联的方式,如果有其中一颗损坏了,那全部都会不亮。请问各位大咖们,业内一般都是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

@tyw :业内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从设计上解决
tyw
并只适当电阻应急,哈哈

网友A:
现在一般是几串几并吧

@shou117 :串在一起的可能会影响,并在一起的不影响
我觉得几串几并主要是为了LED电源功率的匹配问题,比如四串五并,有一组不亮,不会影响其它四组的寿命吗?

网友B:
建议焊上二极管代替

铝基板,不好拆也不好焊。哈哈,我家坏了十几个灯板,都是烧一个俩的灯珠
从设计上怎么解决呢?业内有什么常用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使出乾坤挪移**,楊过干拜下风。

感谢分享,这个方法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D:
实际应用中,并联反向二极管的做法没有,一个UFO工矿灯,上千颗2835 LED,每个LED 0.5W-1W,那么小的面积,再并联其他器件不太现实;LED灯珠封装厂也不会在LED芯片旁边并联二极管,没有太大的意义,还会增加不少成本。
如果想减少这种串联断路的影响,一般都是把串联数量降低、并联数量增加来解决,不过并联数量多会造成驱动电流加大,驱动成本上升。一般隔离型的驱动用7串24V左右、12串36V左右电压,非隔离的是30串90V左右,同样的功率,串联的越多,并联的就越少,驱动电流就越小,驱动成本越低。
目前的LED封装技术很成熟,如果不是用低价、不稳定的驱动电源、电路,LED灯珠出现断路、短路的概率很少,大都是硫化问题。

非常感谢,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E:
直接短上还能用几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短上还能用几天

个把月没啥问题

网友G:
一般有几种方式处理,第一,贴上普通二级管,保证整个电路能够正常运行,
第二,多个回路串联,保证一个回路坏了,其他回路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直接短上还能用几天

直接短上完全没问题

网友I:
这个问题主要还是生产成本导致,

如楼上提到是,一个是灯珠的质量,

另外一个是控制电路的性能, 再恒流能力和稳压能力上。

还是一个就是设计人员故意为之,
1,使到产品不稳定。。。。一定寿命后平故障换新
2, 超产品安全参数使用。 使到  驱动器,LED 都不可靠。

提高寿命的方法 :     驱动器降低电流这样LED发热降低  寿命就长了,
                              如果不能控制到控制器的CC 输入  就LED 串联多1~2个LED使到驱动电路CV  不大于 LED 耐压                                每个LED的分压降低导致电流下降,来降低LEd电流的方法 .

出现故障后的处理, 有条件换LED ,没条件就上电阻 , 短接也可以,   最好就上电阻,顺便算好电流,把电流控制低一级,延长寿命。

加电阻没用,反而费电,它的驱动是恒流的,可以输出很宽的电压范围,短路几个理论是没有影响的,一般有灯珠坏了,说明其它灯珠也快寿命到了,这东西只是理论寿命长,实际寿命不如普通灯,主要是散热问题,再就是灯珠普遍在超电流工作,说白了就是省成本造成的,设计普遍不达标

网友J:
散热很重要

网友K:
灯板的个别灯珠坏,确实故障率很高,办公室我都修了好几个了,感觉是设计问题,散热太差

网友L:
恒流驱动的单串LED,直接短路损坏的灯珠,可照常点亮。

恒流驱动并联若干串的LED,如果直接短路损坏的灯珠,则这串灯珠的工作电压会小于其它正常的灯串,会流过更大的电流,很容易又被烧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楼主使出乾坤挪移**,楊过干拜下风。

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太好。
其一、对于目前低成本的LED照明行业每增加一个器件都会增加生产商的成本,厂家往往以以厘计算,而且利润很薄。对于大牌厂商将LED颗粒提升一个等级灯珠一致性得到保证,灯的寿命成几何倍的增长。
其二、增加PCB面积和布线的难度,对厂家来说划不来。
我的想法不知是否欠妥,供参考

网友N:
这个得从成本寿命方面来看
1 厂家设计,大多数是2颗并联然后串联,设计寿命2年左右,那么第二年开始 陆续会有坏的
   这个时候就该换新的灯具了,所以从设计上说保护灯珠 多加点 成本就上去了,所有的灯具厂家都不会这么做的
2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希望使用的越久越好,坏了要么扔 要么修
咱们搞电工的,自己修修没问题,有热风枪换颗灯珠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O:

看是几条灯带串联之后再并联,还是一条串联,

总之就是找到那个损坏的短路或者剔除掉

网友P:

现在LED灯五花八门,选哪一种好啊。

网友Q:

学习到了很多

网友R:

要不换一颗,要么将其短路,但短路不能过多

网友S:
有灯珠的话,换一颗,没有的话,短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网友T(2022-04-22):

感觉换一个led灯会方便一点

网友U:
灯珠多了不会全部串联使用的,都是串并结合使用的,现在一些驱动芯片也是这样应用的。

网友V(2022-10-20):

坏一个,整路都坏了,并联个二极管

网友W:

很不错

网友X(2023-04-04):

你要把你想实现在目标说出来才有意义,譬如:你是希望坏一个灯珠,灯具其它灯珠还能亮还能正常使用?还是说你现在的灯具由于坏乐一个灯珠就不亮。你想知道怎么把它修好?如果是前者:灯具设计成串并联的方式每路单独恒流驱动。如果是后者。吧换的灯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