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4、获取MCU96位唯一ID、FLASH大小

楼主:
1、关于电子签名

设备的电子签名中包含的存储容量信息和96位的唯一设备ID。它被存储在片上闪存的信息模块 中。96位唯一设备ID对于每颗芯片而言都是唯一的。它可以用作序列号,或安全密钥的一部分, 等等。

2、96位唯一ID和Flash大小

96位ID信息,地址依次为0x1FFFF7E8、0x1FFFF7EC、0x1FFFF7F0;

flash大小信息,地址依次0x1FFF F7E0;

设备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化在mcu内部的,用户不可更改。

3、程序读取
#define   STORAGE_INFO       0x1FFFF7E0
#define   STORAGE_INFO_SRAM
#define   STORAGE_INFO_FLASH

#define   UNIQUE_ID     0x1FFFF7E8

#define   UNIQUE_ID_0_31     0x1FFFF7E8
#define   UNIQUE_ID_32_63    0x1FFFF7EC
#define   UNIQUE_ID_64_95    0x1FFFF7F0

struct McuInfo_t
{
        uint32_t Size;
        uint8_t UniqueId[12];
}McuInfo;

void GetMcuInfo(void)
{
        McuInfo.Size=*(uint32_t*)STORAGE_INFO;

        printf("flash size=%dk\r\n\r\n",McuInfo.Size);
        printf("unique id:[");
        for(uint8_t i=0;i<12;i++)
        {
                McuInfo.UniqueId[i]=*(uint8_t*)(UNIQUE_ID+i);
                printf(" %02x",McuInfo.UniqueId[i]);
        }
        printf("]\r\n");
}

4、实验现象

可以看出,程序读取的和调试器调试读取的一致。

楼主(2022-03-04):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B(2022-12-05):
做数字签名可以,防伪也可以。

网友C:
stm32也有唯一的ID。

网友D:
这个不能自己写入数据的??

网友D:
这个唯一id怎么获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自己写入数据的??

不行的,只读

网友E:
想问下,内部flash如何实现存储配置数据?意思是程序烧录时就把配置参数一同烧录好的那种,本人小白,求教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内部flash如何实现存储配置数据?意思是程序烧录时就把配置参数一同烧录好的那种,本人小白,求教 ...

往bin文件特定的地址写入你想要存的数据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往bin文件特定的地址写入你想要存的数据即可

感谢大神回复    我目前用的是这条语句,但是存储的数据是安好32位间隔,如图
   int Temp[] __attribute__ ((section(".ARM.__at_0x08003C00"))) = {0x12, 0x23, 0x45, 0x67, 0x89, 0x10};

通过ICP Programmer  读取出来的数据是按照32位间隔写入的。怎样才能让数据按照8位或者16位存入对应地址?   另外如果是字符串需要用什么指令?

再次感谢大神

网友F:
应该跟你定义的数据类型有关,int。你改成byte之类的试试看。

网友G(2023-01-05):
后期可以利用这个做电子指令。

网友H:
这个做防伪使用的吗?

网友I:
96位ID有什么作用

网友J:
这个能不能动态修改这个ID呢?

网友K(点评):
不行的,改不了的

网友L(2023-02-04):
这个唯一ID不能修改的吗?

网友M:
这个可以,以后做加密狗应该可以。

网友N:
这个获取id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O:
不能通过外部修改ID数据吗?

网友P:
可以通过唯一ID查询生产的日期的吗?

网友Q:
唯一ID不能修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