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正弦波顶部塌陷!

楼主(2022-03-04):
(MM32L362PF)奇了怪了。俺把数据送到DAC里面去,大于(4095-48),输出就可能变为零。不可思议。本来想搞个正弦波输出,满幅0x0FFF,结果正弦波顶上出现“塌陷”问题,而且很多(很宽)。还有,不完全“塌陷”,长出很多杂毛。顶上完全“塌陷”,顶部边上,时而“塌陷”,时而“完整”。打开缓冲器也没用。观察窗的->HDR是(4096-48),而->ODR几乎为0。请各路大侠帮分析原因。

网友A:
把频率先弄低点试试呢

网友B:
DA单独输出呢?
有可能是da坏了,或者转换上有问题

网友C:
估计不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D:
看着好像是电流过大了吧

网友E:
是不是带载能力不够啊

网友F:
波峰和波谷都这样吗啊

网友G:
能仿真一下波形吗

网友H:
跟频率没有什么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