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F4051的类EEPROM读写用汇编该怎么编

楼主(2022-03-04):
SH88F4051的类EEPROM读写用汇编该怎么编

网友A:
MOV XPAGE,#H_ADD;
MOV IB_OFFSET,#L_ADD;
MOV IB_DATA,#XXH
MOV FLASHCON,#01H
MOV IB_CON1,#6EH
MOV IB_CON2,#05H
MOV IB_CON3,#0AH
MOV IB_CON4,#06H
NOP
NOP
NOP
NOP
MOV FLASHCON,#00H

网友B:
嗯,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C:
汇编太麻烦了

网友D:
呵呵,汇编和C各有各的好处,汇编省资源但复杂,C逻辑性强且简单。

网友E:
只有性能或空间特别要求的时候才用汇编,  一般用c就挺好 , 读写eeprom, 基本上没必要用汇编了,反正要延时, 用汇编也不会快多少

网友F:
汇编的思路与C写程序的思路是不同的。

网友G:
不管写什么程序,必须先有思路,你想做到什么电子电路功能,然后,想法办通过程序来实现。

楼主:
呵呵,是啊,多谢二楼,结贴了

网友H:
没有使用过汇编

网友I:
有没有详细的思路啊

网友J:
感觉还是用c比较好

网友K:
为什么选择用汇编啊

网友L:
汇编效率会比较高吗

网友M:
虽然码多 但是机器执行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