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4G564的48pin的片子36脚能提供多大电流

楼主(2022-03-04):
MA84G564的48pin的片子36脚能提供多大电流

网友A:
可能不能提供输出电流,或者提供的输出电流很小

网友B:
dfu引脚是哪个

网友C:
DFU 是通过USB  来下载的,应该连接的脚位是DP、DM

楼主:
我使用外部参考2.5v,接到几脚

网友D: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E:
这说的什么引脚提高多大电流,IO口引脚电流肯定不大

网友F:
只是一个参考电源点,不能给其它芯片提供电源用.

网友G(2022-04-03):
毫安级别的信号

网友H:
楼主想要 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I:
不能直接做驱动用

网友J:
几个毫安吧 差不多

网友K:
手册上应该有数据说明

网友L:
电流应该会非常小

网友M:
手册没有么?一般引脚不能供电,电流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