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翻译一下这段代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04):
你想问执行的是啥嘛

楼主:
执行的是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么

网友B:
如果你定义的芯片是VL系列则系统时钟频率使用24MHZ,否则是使用72MHZ

网友C:
你的宏定义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D:
不都是定义的72Mhz吗?

网友E:
SystemCoreClock 变量是为了方便取出几种情况下系统时钟的实际值吧

网友F:
在 system_stm32f10x.c 中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网友G:
外接晶振是 8M吗?

网友B:
你在keil或者iar怎么使用是什么宏定义呢?

网友E:
RCC->APB2ENR|=0X00000001;//使能AFIO
这个就是啊

网友H:
正常都是宏定义是stm32F10x_hd_vl

网友I: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定义这个三个了吗?

网友J:
SYSCLK_FREQ_24MHz 也就是24000000这个都一样。

网友K:
这个是什么芯片的,一般都是配置的72000000.

网友L:
选择芯片工作频率的,选72000000吧

网友M:
我总也闹不清粗这些宏定义

网友N:
光看这段看不出来

楼主:
首先,晶振是8MHZ,keil定义了STM32F10X_HD_VL,根据图片的代码,我的理解是应该执行SYSCLK...24MHZ  24000000,可是系统的时钟是72M,那么我猜想应该执行了SYSCLK..72MHZ  72000000  ,所以想让老哥们帮我分析一下这段代码的真正意思。

楼主:
cl:互联型产品,stm32f105/107系列
vl:超值型产品,stm32f100系列
xl:超高密度产品,stm32f101/103系列
ld:低密度产品,FLASH小于64K
md:中等密度产品,FLASH=64 or 128
hd:高密度产品,FLASH大于128

所以,VL系列是stm32F100,最大时钟是24Mhz,我是看原子哥的教程建立工程的,看到这里就很奇怪,有时间我去验证一下

网友M:
这也要翻译吗???

楼主:
高手您好,其实也会有部分人不懂的。

网友F:
其实他是不会C语言的关键字
#define
#if
#ifndef
#if defined

网友O:
这个是条件编译,方便程序移植,意思是如果“define”了这3个mcu,则执行#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否则就执行#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楼主:
是的,我不会,有点分不清呢。

网友K:
72000000  是系统时钟吧

外接晶振不一样 如果要 移植代码
需要更改晶振的宏定义
和时钟函数倍频系数 、

网友J:
很简单实用的宏定义啊:
如果你F1的型号是:F10X_LD_VL和后面或的两个
那么定义时钟为24Mhz;
更多操作

网友P:
否则是72Mhz
下次放代码直接插入程序<>,不用截图啦,别人看不方便

网友J:
如果符合条件就定义为24000,否则定义为7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