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 SPI_OLED屏仿真显示

楼主:
ar, pi
  SPI接线比较多,这次使用的是PB9~5.

  软件仿真接口配置可以随意,
#define OLED_GPIO_PORT      GPIOB
#define OLED_PERIPH_CLOCK   CRM_GPIOB_PERIPH_CLOCK
#define OLED_SCL            GPIO_PINS_9
#define OLED_SDA            GPIO_PINS_8
#define OLED_RES            GPIO_PINS_7
#define OLED_DC             GPIO_PINS_6
#define OLED_CS             GPIO_PINS_5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OLED_SCL);//CLK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OLED_SCL);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OLED_SDA);//SDA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OLED_SDA);

#define OLED_RES_Clr()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OLED_RES);//RES
#define OLED_RES_Set()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OLED_RES);
#define OLED_DC_Clr()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OLED_DC);//DC
#define OLED_DC_Set()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OLED_DC);
#define OLED_CS_Clr()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OLED_CS);//CS
#define OLED_CS_Set()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OLED_CS);

#define OLED_CMD  0
#define OLED_DATA 1

OLED初始化配置;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8|GPIO_PINS_9|GPIO_PINS_7|GPIO_PINS_6|GPIO_PINS_5;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OLED_RES_Clr();
        uint32_t _dcnt = 1000000;
        _dcnt = 1000000;
        while (_dcnt-- != 0) {__NOP();};
        OLED_RES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那么,SPI_OLED的底层函数与IIC不同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u8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_Clr();
                if(dat&0x80)
                  {OLED_SDA_Set();}
                else
                   {OLED_SDA_Clr();}
                   OLED_SCL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之后,编译就行

这是实际显示图。

感谢21ic及亚特力,感谢各位观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2022-12-05):
这个屏幕支持最大的刷新速度是多少

网友B:
怎么才能显示汉字呢?

网友C:
SPI OLED跟IIC OLED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D:
能不能做到字符的换行显示?

网友E:
这个屏幕还能仿真显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能显示汉字呢?

用汉字字库就能显示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 OLED跟IIC OLED有什么不同的?

占用的IO口数量不一样,模拟端口可以任意配置,根据实际需求使用SPI还是I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幕还能仿真显示的吗?

哦哦,是软件模拟方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