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手册上没怎么介绍ADC随机时钟控制器,79F085

楼主(2022-03-04):
手册上没怎么介绍ADC随机时钟控制器,79F085

楼主:
一般情况该如何配置。

网友A:
随机时钟是为了防止翻转IO造成的电源抖动从而导致的ADC采样不准确

网友B:
你可以打开,选RAND[3:0]为0000即可

网友C:
估计是 uchar 惹的祸...

网友D:
晕,RAND又是一个SH单片机以外的东东,我们要用的技术并不是SH题外的说明

网友E:
可能这是学汇编与学C之区别吧。没办法。

网友F:
学习汇编和C差距好大哦。

网友D:
手册上确实没有。

网友G(2022-04-03):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H:
没有看到相关介绍

网友I: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J:
那它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K:
这个控制器的功能很不错啊

网友L:
难道实际上没有这个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