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7J11因RAM分页导致数据混乱

楼主(2022-03-04):
因工程内分别定义了6个单独数组,最大一个数组为102字节,还有另外的一些变量定义,从EEPROM(外挂24lc515)内读数据时,有时数据是混乱的。以前没有定义这么多数组时没有这样的问题,怀疑是数组字节过多超出RAM分页导致,编译器为MPLAB v8.92版本。
查看.lkr文件:    STACK  SIZE=0x100   RAM=gpr13        请问该如何解决这问题,谢谢!

网友A:
编译器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B:
只有MPLAB IDE, MPLAB X IDE, 编译器是htcc, 或者现在的XC8编译器, 你要区分开哦

网友C:
因为PIC的架构问题, 通常是不建议定义大数组的

网友D:
但是,既然你能够定义,正常编译可以过的话, 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E:
你可以在EEPROM里面连续放1~128或者更多的数据, 然后进debug模式读这些数据, 顺序赋值给你的大数据, 直接看你定义的大数据, 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C:
因为是顺序递增的数据, 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楼主:
存储数据在EEPROM(24LC515)的地址段改为0x8000以上就没有出现,虽然是解决了,但没有想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F:
改了EEPROM的存储地址就没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没道理啊...
你看看是不是你I2C访问EEPROM的 操作地址的协议是不是没搞对?

楼主:
以前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只不过那时不需要循环多次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

楼主:
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算了,多谢大家啦

网友G:
是XC8 编译器吗

网友H(2022-04-03):
在哪里可以打开lkr文件啊

网友I:
如何知道地址用的对不对呢

网友J:
一般一页是多少数据啊

网友K:
是自动分页还是自定义分页啊

网友L:
编译器还需要再次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