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0F4011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22-03-04):
开发环境:
MPLAB X IDE v5.35
XC16 V1.21
kit3
dsPIC30F4011
我按kit3提示的ICSP接口,做了5块PCB板子,元件都焊接完毕,5块板子只有一块能够烧写,其他4块在烧写时提示:
Device Erased...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9ff
configuration memor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 Expected Value: 40100 Received Value: 0
Failed to program device

然后再烧写,提示: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没找到问题,怀疑是芯片问题(当时芯片正在涨价),把芯片拆下来,换在另一个板子上,芯片可以正常烧写,检查MCLR、VCC、GND、PGD、PGC到烧写口的通断,都是在2Ω以内,换了一块芯片烧写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01.56.07
Firmware type..............dsPIC30F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Device Erased...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9ff
configuration memor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 Expected Value: 40100 Received Value: 0
Failed to program device
问题没解决,然后重新修改PCB,电话咨询400技术支持后把ICSP口移到芯片附近(开发板的RJ11离芯片比较远),加粗连接铜箔,又做了5块板子,有3块板子能够烧写,另外2块板子烧写提示: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fff
configuration memor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 Expected Value: 40100 Received Value: 0
Failed to program device
大家可遇到这个情况?从哪里着手去查?
另外:其中有一块板子很奇怪:程序写进去了,连续工作了一上午,中午断了一次电,再上电时,程序好像没工作(端口驱动的指示灯都不亮),检查晶振,波形正常,重新烧写后又能正常工作,下班后断电,次日早上上电时又出现不工作,不知道从哪里查了

楼主:
另外,CAN为什么会影响程序启动?用A、B两个板子CAN通信,用CAN卡单独连接,A、B两个板子的CAN信号正常,但是把A、B的CAN接在一起时,CAN卡上显示A/B正常,B/A停止,重新上电,A/B正常,B/A只发出2帧就停止了,有时候又出现两个信号又能同时采集到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还是ICSP连接不稳定可靠。有的烧写成功,有的烧写失败,有的连器件ID都读不到。你确定芯片和烧写器连接的ICSP接口上没有多余的元器件?(ICSP上多余元器件会影响时序,对照编程器用户手册上的标准连接电路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还是ICSP连接不稳定可靠。有的烧写成功,有的烧写失败,有的连器件ID都读不到。你确定芯片和 ...

是的,完全按kit3说名文档,VCC上面接了10uf和0.1uf的电容,PGC、PGD都没接任何电路,只作为烧写口,MCLR接了10k上拉电阻,其他就没有了

网友B(2022-04-03):
裸板进行检测了吗

网友C:
可能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D:
裸板制作有问题吧

网友E:
完全不能识别芯片了

网友F:
不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G:
把所有期间焊下来 看看电路板本身哪里有问题

网友H:
主板上面只焊芯片,其它的都不焊,用PICKIT3供电,这样烧录试试看!还有你用的这个芯片挺老的,可以换新一些的芯片,前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