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0, 12, 16, 18 在内核上的差异

楼主(2022-03-04):
它们之间在内核和指令集上有什么差别?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就像问, 亚洲人, 欧洲人, 非洲人有什么区别一样

网友B:
嗯,明白有不同的地方, 但就是没法回答.....

网友C:
建议楼主根据你项目的需求,选择一款,边学边用着看看, 慢慢就会明白差异了...

网友D:
期待大老来回答一下这个,我也很想知道,不然每次都要看datasheet,虽然datasheet肯定是要看的

网友E:
10的腿也少

网友F:
我有几个10的8抓鱼

网友G:
PIC10/12属于抵挡baseline产品,PIC16属于中档middle range产品

网友H:
其中比较新的是增强型中档产品

网友I:
PIC18属于高档产品,不过PIC16的增强型产品很多已经不比PIC18差了

楼主:
号码越大越复杂越强大

网友J:
指令集应该差别不大吧,应该是内核跟外设的区别

网友K:
PIC10/12/16/18系列都属于Microchip的MCU8,也就是8位MCU,分成了低,中,高三个档次,分档的依据是按照存储器的位宽:
12bit位宽 - 低端,主要是PIC10,PIC12,也偶有例外
14bit位宽 - 中端,主要是PIC16,也偶有例外
16bit位宽 - 高端,PIC18

楼主:
我按照您的说法,对比了一下PIC单片机的memory和位宽的关

网友L:
这就是个进化过程,刚开始弄了14位的,向上扩展指令出了PIC17/18,向下出了缩水的PIC10/12

网友M:
现在主要是PIC16F 和 18F 啦

网友N(2022-04-03):
我咋没看明白楼主的问题呢

网友O:
位数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P:
没有详细比较过啊

网友Q:
就是知道是档次不一样

网友R:
没有详细的对比过啊

网友S:
首先如果要查芯片是属于哪一个内核的很简单,直接打开XC8安装目录下的Release Note就可以了
xc8\v2.32\docs\XC8-v2.32-part-support-release-notes.html

内核区别截图在下面了,就不重复描述了。总结一下就是指令集长度、数量,存储单元位宽不一样,长度越长一条指令能完成的动作(或能搬运的数据)就越多,效率也就越高。

如果应用很简单,则不太用关注内核是哪一种,直接选性价比最高的就好了,推荐PIC10/12的baseline core或PIC16的mid-range core,比如PIC16F152xx
如果需要比较高速的应用,例如CAN+DMA,则基本就可以锁定PIC18的Core(16bit指令集位宽,速度可以到64Mhz),比如PIC18F47Q84

网友T:
嗯,问题就没描述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