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实现扫码支付

楼主(2022-03-04):
用STM32做一个类似售卖机的东西,如何生成一个二维码,支付完成后可以让STM32检测到。

网友A:
可以,这个调用支付宝或者微信的接口

网友B:
单独的stm32性能有限,没办法包揽这些工作。

网友C:
配一个服务器,服务器负责生成/检测二维码以及反馈信息,stm32做人机交互使用,建立好服务器和stm32之间的通信,这样就能实现你要的东西。

网友D:
32还能干这个?

网友E:
这不是马云和马化腾干的事吗

网友F:
这个是可以的,用STM实现一个二维码生成,你去GitHub找找就可以了

网友G:
逻辑是这样的,网址生成二维码,然后采用4G或者网络通讯,支付完成之后,上位机/后台给你返回数据,你才知道是否交易成功了哦

网友H:
生成二维码比较好整的,你是固定的二维码还是动态的二维码呢?

网友I:
网上有好多生成二维码的例子的,你找个先试试看吧

网友J:
逻辑还是得后台给你返数据,不然你不知道扫码是否成功的

网友K:
支付完成只能让后台通知你是否成功,而不是STM32检测到

网友L:
生成二维码就是有个QR算法,把数据按照算法打点生成二维码数据

网友M:
之前我做过,这种QR生成很容易的,网上一堆算法

网友N:
你需要联网,如果脱机的话是不支持STM32检测到扫码成功的

网友O:
你上网找生成二维码的例子吧,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