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启动定时器

楼主(2022-03-04):
69P42怎么启动定时器啊?

网友A:
参考手册上怎么说得

楼主:
参考手册上没看到说怎么启动的

网友B:
以前用69P21有TOGO这个位,69P42好像没有了

网友C:
那再看吧

楼主:
要怎么启动定时器,求助!

网友D:
看门狗定时器低电压复位功能且支持两种低功耗工作方式 HALT STOP

网友E:
中颖公司的SH69P42是一种先进的CMOS 4位单片机,该单片机集成了SH6610D CPU内核、RAM、ROM、定时器、I/O端口、2通道10位PWM。。

网友F(2022-04-03):
这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G:
芯片种类还是很丰富的哈

网友H:
直接使能就行啊

网友I:
就是置位就启动了吗

网友J:
手册上寄存器有说明吗

网友K:
调用函数进行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