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数据并发处理

楼主(2022-03-04):
应该可以写一个函数, 来监控和分析堆栈的使用情况.

网友A:
在while(1)里PwmIoOut()

网友B:
各位大侠说的是,都没有while

网友C:
转换的时候加一个适当的延时好使不

网友D:
通过寄存器设置的时候还需要在gpio那再次设置一下

网友E:
最好不要复用,自己的功能自己搞定,复用影响实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