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位定义

楼主(2022-03-04):
做一个项目 ,PIC8位MCU,MPLAB X IDE 5.15版,编译器XC8 2.05版,定义一个变量BTemp8,由于要对里面的每一位单独操作,需要对每一位做位定义

楼主:
unsigned char BTemp8;

bit    bit7        __at(((unsigned)&BTemp8*8)+7);
bit        bit6                __at(((unsigned)&BTemp8*8)+6);
bit        bit5                __at(((unsigned)&BTemp8*8)+5);
bit        bit4                __at(((unsigned)&BTemp8*8)+4);
bit        bit3                __at(((unsigned)&BTemp8*8)+3);
bit        bit2                __at(((unsigned)&BTemp8*8)+2);
bit        bit1                __at(((unsigned)&BTemp8*8)+1);
bit        bit0                __at(((unsigned)&BTemp8*8)+0);

楼主:
编译就卡在这里不让过,错误提示如下:
invalid argument to attribute/specifier "__address__"

网友A:
union数据类型可以帮到你的!!

网友B:
union both {
unsigned char BTemp8;
struct {
unsigned b0:1, b1:1, b2:1, b3:1, b4:1, b5:1, b6:1, b7:1;
} bitv;
} var;

访问时,使用var.bitv.b0访问单个bit,var.BTemp8 访问char变量

楼主:
使用联合定义可以很方便的定义位。

网友C:
楼上那个例子应该对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指点,学习又上了一步

网友D: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去看对应芯片的.h文件, 里面就有PORT, LAT之类寄存器的结构体定义,

网友C:
实现单片机的ADC模块的数据快速采集

网友E:
union就是干这事的,赞同楼上几位大侠

网友F(2022-04-03):
工程不大的话就米有必要把

网友G:
直接位操作也行啊

网友H:
头文件不是写好了的吗

网友I:
直接对位进行操作也是可以的

网友J:
这样做能省很多事

网友K:
一般都得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