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5 ADC大侠们用内部参考电压精度能做到多少位

楼主(2022-03-04):
SH79F165 ADC大侠们用内部参考电压精度能做到多少位

网友A:
数据手册怎么写

楼主:
用TL431精度能做到多少位呢?

网友B:
提供稳定的 2.5V输出

网友C:
从模拟和数字产品文件夹中的零漂移精密放大器资料中下载TI TL431 电压基准 的数据表或文档查看吧。

网友D(2022-04-03):
那得看adc自身的精度吧

网友E:
用的什么电压基准呢

网友F:
还得看内阻匹配不匹配啊

网友G:
这个是多少位的adc啊

网友H:
内部电压不是按照这个单位算的吧

网友I:
这个有相关数据吗?

网友J(2024-08-11):
建议查阅SH79F165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