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里面只有一个return

楼主(2022-03-04):
有些地方的中断程序里面只有一个return,然后什么都没了,不明白要这个干吗

网友A:
有一种是排除干扰引起的中断

网友B:
我反正是没这么编过

楼主:
还有些程序里面有空函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网友C:
其他中断产生的时候,可以直接返回到主程序里

网友D:
在干扰比较强的环境中,可能会误动作打开某些中断,加了这条指令后,即使产生了,也可以返回.

网友E:
我也遇到一个空函数,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F:
还有这么的?LZ在哪看到的?

网友G:
中断我是理解了,那个空函数是干什么的,要这个干吗

楼主:
空函数应该是没有作用。。。哎,越说越晕

网友H:
空函数就是为了保持程序接口完整,或提供升级方便的。

网友H:
中断中的空函数嘛,反正放在那里也不会占用多少空间,再说还能防止误触发。

网友I:
return的功能之一就是结束程序,返回程序开头。

网友I:
晕,该注意的细节没注意,这些小问题倒是纠结了。

中断都有地址,必须在中断那里有JMP,不然就会往下执行其他程序了,这是汇编的。
C语言的话,会有对应的程序函数,如果中断没什么用就写个return就行了。你们是想把这个函数删除掉吗?为什么要删除?写个return会死人吗?还是看着讨厌?删掉也不是不可以,等到用之后再写回来?不嫌麻烦?留在那里,等到使用这个中断时,往里面添加程序不好吗?

网友J:
写程序遇到好的算法或函数,我们一般都会留在那里!这样的函数也许暂时用不到,但不代表以后用不到,等到你用到时,要满世界的找算法重写?这样的不仅仅只有return,如果你看到这样,保证你的头会更大。写程序要学会保留好的算法和应用,而且还有考虑扩展的问题,也许有些地方暂时用不到,就空着,又不死人,等到用到,起码能马上知道怎么加进来,效率提高不是半点!

网友K:
还有些没有实际需要的动作当然就空了

网友L:
比如中断唤醒IDLE模式,必须开启中断,但又只需要唤醒MCU,唤醒后进入中断,中断直接返回,任务就完成了,不开中断就无法唤醒

网友M:
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不需要做什么具体动作呗

网友N:
有时只是占个位置而已,有时确实不需要帮什么

网友O:
比如中断唤醒睡眠模式,已经唤醒了就可以了,唤醒需要进入中断

网友P:
有些中断是不需要做什么,比如唤醒中断,执行了中断就说明成功唤醒了

网友E:
占位的,先写着,如果需要直接填内容,方便快捷

网友G:
怎么可以这么写代码呢?

网友G:
有一些是测试函数,没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Q(2022-04-07):
防止死循环么?

网友R:
避免误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