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合成橡胶来粘接金属应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2-03-05):
1、区分金属材料的可粘性
       从粘接角度讲,金属材料可分为活性表面、惰性表面和滞性表面。活性表面的金属,如钢、铁及其合金、铜及其合金、锰、铝合金等,容易粘接,固化速度快;惰性表面的金属,如纯铝、不锈钢、锌,镉、银、金等,不易粘接,粘接强度低;滞性表面的金属,如表面阳极性、氧化或电镀的金属。不能粘接,因其表面层抑制固化。

2、金属表面变化后粘接需表面处理
       金属表面在经受各种热处理、机械加工、运输及保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氧化,产生一层厚薄不均的氧化层。同时,也会受到一些杂质和油类的污染,因此,必须对金属进行表面处理。方法可分为三种,即溶剂清洗、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溶剂清洗,就是用适当的有机溶剂清除金属表面的杂质和油脂,不同的金属所使用的溶剂也不同。机械处理就是用砂布或砂轮、或用切割以及喷砂等方法来粗化金属的粘接表面。表面太光或太毛都不好。其中喷砂方法的成本低,速度快,粘接强度高。化学处理,就是把配成的溶液对金属枯接表面进行处理,既能除油,又能除去氧化层,还能对粘接表面适当粗化。

3、要正确掌握加热固化工艺
       对一些特殊金属粘接必须加热固化时,必须正确掌握加热固化工艺。例如,有的粘接件在合拢后需室温固化一段时间,再加热固化,或者需分段加热,加温速度不能太快.然后缓慢冷却等等,否则粘接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