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FT2910 7.5W自适应升压,带防破音G类单通道功放

楼主(2022-03-05):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ft2910 is a highly efficient 7.5W boosted Class-G
audio power amplifier with automatic level control (ALC)
and battery tracking AGC. It integrates a filterless
Class-D audio amplifier with an adaptive multi-level
Class-G boost regulator and operates with a range of
supply voltages from 3V to 5.5V. With a supply voltage

at 3.6V, the ft2910 can deliver an output power of 7.5W
with 10% THD+N, or 6W with 1% THD+N, into a 4Ω
speaker load.
In ft2910, the power supply rail of the audio amplifier’s
output stage is internally boosted and regulated by an
asynchronous PWM switching regulator with an
integrated power switch. The boost regulator employs
current-mode PWM control with proprietary multi-level
Class-G operation to regulate the boosted output
voltage dynamically in response to the voltage level of
the audio outputs. The higher output power and greater
power efficiency resulted from the Class-G boost
regulator make ft2910 an ideal audio solution for
battery-powered electronic devices.
To facilitate various applications, the boost regulator is
independently controlled with three operating modes:
Adaptive Boost, Continual Boost, and Bypass. Also,
there are two boosted supply voltages to be chosen for
different output power requirements.
The ft2910 features ALC function to constantly monitor
and safeguard the audio outputs against the boosted
supply voltage, preventing output clipping distortion,
excessive power dissipation, and speaker over-load.
Once an over-level condition is detected, the ALC
lowers the voltage gain of the audio amplifier
proportionally to limit the peak audio output.
FEATURES
 Wide range of supply voltages from 3V to 5.5V
 Filterless Class-D audio amplifier integrated with an
adaptive multi-level Class-G boost regulator
 Independent control of boost regulator operation
 Automatic level control to eliminate output clipping
 Battery tracking AGC to prevent battery voltage collapse
 Maximum output power in Non-ALC mode
(VBAT=3.6V, RL=4Ω+33µH, THD+N=10%)
PVDD (V) Po (W)
7.6 7.5
7.0 6.3 (VBAT=3.6V, RL=4Ω+33µH, THD+N=1%)
PVDD (V) Po (W)
7.6 6.0
7.0 5.0  ALC output power in ALC mode
(VBAT=3.6V, RL=4Ω+33µH, THD+N=0.3%)
PVDD (V) Po (W)
7.6 5.7
7.0 4.8  Low THD+N: 0.06% (VBAT=3.6V, RL=4Ω+33µH, f=1kHz, Po=4W)
 Wide ALC dynamic range: 10dB
 Maximum voltage gain: 30dB
 Auto-recovering over-current &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 Available in TSSOP-20L package
APPLICATIONS
 Blue Tooth Speakers
 Consumer Audio Electronics

网友A:
一般说明
ft2910 是一款高效的 7.5W 升压 G 类
具有自动电平控制 (ALC) 的音频功率放大器
和电池跟踪 AGC。它集成了无过滤器
具有自适应多级的 D 类音频放大器
G 类升压稳压器,并与一系列
电源电压为 3V 至 5.5V。带电源电压

在 3.6V 时,ft2910 可提供 7.5W 的输出功率
10% THD+N,或 6W,1% THD+N,4Ω
扬声器负载。
在 ft2910 中,音频放大器的电源轨
输出级由内部升压和调节
异步 PWM 开关稳压器
集成电源开关。升压稳压器采用
具有专有多电平的电流模式 PWM 控制
用于调节升压输出的 G 类操作
电压动态响应的电压电平
音频输出。更高的输出功率和更大的
G 类升压带来的功率效率
调节器使 ft2910 成为理想的音频解决方案
电池供电的电子设备。
为了方便各种应用,升压稳压器是
通过三种操作模式独立控制:
自适应升压、持续升压和旁路。还,
有两个升压电源电压可供选择
不同的输出功率要求。
ft2910 具有 ALC 功能,可持续监控
并保护音频输出免受增强
电源电压,防止输出削波失真,
功耗过大,扬声器过载。
一旦检测到过电平条件,ALC
降低音频放大器的电压增益
成比例地限制峰值音频输出。
特征
 3V至5.5V的宽电源电压范围
 无滤波D类音频放大器集成了一个
自适应多级 G 类升压稳压器
 升压调节器运行独立控制
 自动电平控制,消除输出削波
 电池跟踪AGC,防止电池电压崩溃
 Non-ALC模式下最大输出功率
(VBAT=3.6V, RL=4Ω+33µH, THD+N=10%)
PVDD (V) Po (W)
7.6 7.5
7.0 6.3 (VBAT=3.6V, RL=4Ω+33µH, THD+N=1%)
PVDD (V) Po (W)
7.6 6.0
7.0 5.0  ALC 模式下 ALC 输出功率
(VBAT=3.6V, RL=4Ω+33µH, THD+N=0.3%)
PVDD (V) Po (W)
7.6 5.7
7.0 4.8  低THD+N: 0.06% (VBAT=3.6V, RL=4Ω+33µH, f=1kHz, Po=4W)
 宽ALC动态范围:10dB
 最大电压增益:30dB
 过流短路自动恢复
保护
 提供 TSSOP-20L 封装
应用
 蓝牙音箱
 消费类音频电子

楼主(点评):
谢谢你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