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的时钟是怎么决定的?

楼主(2022-03-05):
系统时钟的选择是在启动时进行,复位时内部 48 MHz 振荡器 6 分频被选为默认的 CPU 时钟,随后可以选择外部的、具失效监控的 2 ∼ 24 MHz 时钟。当检测到外部时钟失效时, 它将被隔离,系统将自动地切换到内部的振荡器,如果使能了中断,软件可以接收到相应的中断。同样,在需要时可以采取对 PLL 时钟完全的中断管理 (如当一个间接使用的外部振荡器失效时)。

多个预分频器用于配置 AHB 的频率、高速 APB(APB2 和 APB1) 区域。AHB 和高速 APB

的最高频率是 96MHz。参考图 2的时钟驱动框图。

楼主:
官方手册上的时钟树感觉不清楚啊

网友A:
大框架都差不多,就是配置完就不管时钟了,所以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框架都差不多,就是配置完就不管时钟了,所以不熟悉

这个会涉及采样频率问题

网友B:
配置完就是你的主频,主频定了,再配置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完就是你的主频,主频定了,再配置外设

好的  谢谢

网友C:
这个应该有时钟树吧

网友D:
在主干上看看分支就知道了

网友E:
时钟必须要理解到位

网友F:
时钟配置不对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G:
程序运行起来就知道时钟的重要性了

网友H:
波特率 采样频率都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有时钟树吧

手册没有st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钟必须要理解到位

正解

网友I(2022-04-14):
很好奇,为什么ST的M3就做到72MHz,现在国产M3的基本都能破百了

网友J:
时钟树要是能读懂,这颗MCU也能拿捏了

网友K:
时钟就按官方的demo配置呗,也不需要大改动的

网友L:
这个时钟配置是否有参考啊?你看看官方的demo试试呢?

网友M:
如果MM32要是有配置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