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截断装载

楼主(2022-03-05):
sh88f4051      isp串口下载:文件长度大于器件存储范围,文件将被截断装载

网友A:
文件太大了?

楼主:
我的程序才2.5k左右,数据也就才107字节

网友B:
没超限啊

楼主:
是啊,总是有这种提示,郁闷!大家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

网友C:
你是转成.hex文件的吗?用什么转的

网友D:
楼主肯定是点击菜单栏上的“D"那个图标,把程序载入ISP51了吧

楼主:
那是个啥意思

网友E:
点击"D”的话,代码是被载入到右侧下方的数据窗口了

网友F:
是啊,4051的eeprom数据区只有512字节,肯定装不下你的2.5K的代码了

网友G:
应该选择点击“C”这个图标,才是载入到代码区的。

网友H:
明显的不行啊,文件太大了肯定截断。。

网友I:
请问什么叫截断装载啊

网友J:
文件不要太大

网友K:
楼主的文件是不是太大了啊

网友L:
那也装载不进去啊

网友M:
想办法压缩一下文件吧

网友N:
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O(2022-04-06):
没有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P:
啥意思,自动被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