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如用外部参考电压

楼主(2022-03-05):
SH79F085如用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A:
04V~1.6V

网友A:
能否用VDDR提供的2.7V?

网友B:
不过内部的参考电压就是VDDR 分压出来的

楼主:
有效分辨率能到18bit么?

网友C:
对,只有做软件滤波才有希望

网友D:
这程序里把浮点型的强制转化为整型数据了

网友E:
我一直用外部2.7V做参考电压的啊,谁说不信的呢?呵呵

网友F:
用自身输出的2.7V做基准,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G:
2.7V外部Vref一直在用,从未有任何问题啊,想当然误导人可不好。

网友D:
SH79F085单片机工作电压为3.0V~5.5V。。。。

网友H:
SH79F085集成了看门狗定时器,具有低电压复位功能,提供了 2种低功耗省电模式。

网友I:
16位还是比较稳的,不过具体的效果还跟硬件、布板、电源等影响相关,比如做微小信号采集时,如果没处理好硬件很容易造成干扰波动就吃掉了几个BIT的精度

网友I(点评):
对了,再补充一点我的感受,如果做精密信号处理一定别用片内的运放,温度特性飘到离谱。这个是做电子称时用的,因为可以每次开机时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