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问个视频压缩的问题

楼主(2022-03-05):
假设我通过摄像头观看,如下两个办法:1、实时传送图像 5 分钟的图像。

2、摄像头生成 5 分钟的视频文件再传这个文件

那么方法 2  所传送的数据应该少得多吧?

网友A:
我觉得视频数据是会更少。
假如视频压缩算法为:每10帧图像只保留第一帧图像数据,后面9帧图像去与第一帧相减,得到差值数据,
假如一段时间内图像没变化,那么“差值数据”就会很少。

网友B:
除非压缩,否则数据量不会减少,而压缩也可以实时进行,只要处理能力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