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减法器反向端增加对地电阻怎么计算

楼主(2022-03-05):
两个电路是一样的,按减法器算的话会计算,如果加个R2到地,那怎么理解,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戴维南定理了解一下。
可把R1、R2并联起来看,输入电压为分压。
也可以根据电流来看,比如Rf的电流等于R1与R2的电流相加。
由Vi2得到Vin+,根据虚短,得到Vin-,得到R1、R2的电流、得到Rf的电流、得到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维南定理了解一下。
可把R1、R2并联起来看,输入电压为分压。
也可以根据电流来看,比如Rf的电流等于R1与 ...

1、并联起来看的话好理解点,反向端R1和R2并联,正向端的输入R1改为R1和R2的并联,结果就是把Vi1换成反向端R2的分压。
假设R1=R2=2R3,Vo=(Vi2-1/2Vi1)Rf/R3
2、根据电流看的话,不太理解电流的流向,按假设的R1=R2=2R3计算来看,Ir2=Ir1+Irf,这样算出来的结果也是Vo=(Vi2-1/2Vi1)Rf/R3

网友B:
r 为R1=R2, r5为Rf, v0 为输出电压, v为运放输入端电压, 有以下方程

v=v2*r5/(r+r5)
v/r+(v1-v)/r=(v0-v)/r5

方程求解后得到 v0 = (r*r5*v2+r5^2*v1+r*r5*v1)/(r*r5+r^2)

v1作反向计算可以加上负号, 或者改上面的方程
得到 v0 = (r*r5*v2-r5^2*v1-r*r5*v1)/(r*r5+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r 为R1=R2, r5为Rf, v0 为输出电压, v为运放输入端电压, 有以下方程

v=v2*r5/(r+r5)

这样啊,电流也是相加啊

网友C:
这个话题非常不错,跟着各位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