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会出现某个头文件没被打开的报错

楼主(2022-03-05):
编译时会出现某个头文件没被打开的报错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己生成的工程?还是别人做好了, copy到你电脑上的工程>??

楼主:
是harmony 3里面的 直接打开的 我自己做生成的 也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B:
看起来, 你像是改了路径的.

网友C:
之前我都是安装在默认的路径下, 然后打开,是没问题的.

网友D:
而修改路径, 或者修改工程存放的路径, 也是会遇到问题...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 !使用最新的编译器就OK了

网友E:
同样的问题,还真是跟编译器有关。

网友F:
我是从别的地方拷贝到我电脑上的,但是编译一直报错,不清楚之前路径是多少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这么多哈

网友G:
是不是路径不对啊

网友H:
设置一下编译器

网友I:
重新引用配置一下

网友J:
给一个实际存储路径

网友K:
重新复制配置

网友L:
是找不到某个头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