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05):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assembling lamp5.ASM...
linking...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0H
TO: 0002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8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46
"lamp5" - 0 Error(s), 3 Warning(s).

楼主: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80H

MAIN:MOV P1,#0
END
上面是我的源程序。

网友A:
STARTUP.a51里已经定义了ORG 0000H,所以lamp5.ASM里不要再定义了

网友B:
用汇编了,那个“startup.a51"就不要用了

网友C:
是啊,、可以在生成工程时选择

网友B:
没有写ORG 0000H,也有警告。我写了 MOV P1,#0,也警告的。

网友D:
asm一样可以使用STARTUP.A51文件,当然有些地方是要修改一下的

网友E:
8楼可否举个例子

网友F:
比如?C_START这个标号,因为这是C编译器里的符号,自然你的汇编程序是没有这个符号的

网友G:
怎么办呢?

网友H:
哈哈,换个自己的名字

网友D:
用dos版的asm51
限制没那么多!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80H

MAIN:MOV P1,#0
END
完全可以通过

网友I:
我明白了,不知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F:
使用c语言需要引用的是“<inclde REG52_H>”

网友J:
只需要把工程里的startup文件删除即可。

网友K:
如果连接程序不能在所有的库和目标文件内找到所引用的函数、变量或标签,将产生此错误消息。

网友A:
这类错误是编译器找不到指定的符号定义。

网友L:
你写的这个函数只有省名,没有定义。

网友M:
系统错误导致的

网友N:
出这个错,是有函数只有声明,没有实现

网友M:
C语言中,不允许出现重名的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网友B:
一般是调用了没有声明的函数

网友O:
调用的某个利用extern声明的外部函数

网友P:
你的函数原型重复定义了

网友Q:
它是在连接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D:
一般发生在一个工程中有多个C文件,头文件中没有处理好。

网友A:
这个函数是动态连接库导出的函数

网友R:
它的某个参数有使用,没有申明。

网友S:
这是连接错的吧

网友P:
那个变量没有定义或者打错了

网友T:
所以编译通过链接失败。

网友U:
__interrupt(),interrupt前有两个下划线。如果是自己写代码,请看看XC8用户指南。

网友V:
或者不存在的函数所致.

网友A:
函数没有定义就直接调用了。

网友W:
没有找到这个函数的实现。 连接错

网友F:
双击查看错误吧

网友X:
这个有点问题

网友Y:
没有错误,是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