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大于或等于1MB的32位的处理器

楼主(2022-03-05):
还有最好自带有USB 高速PHY的。

网友A:
SAM9X60D6K,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SAM9X60D6K, 内置8Mbytes SDRAM

网友B:
支持Two High-speed USB Host + One High-speed Host or Device,但没有PHY。

网友C:
一般外面还要带一个QSPI Flash,型号SST26VF064B,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SST26VF064B

楼主:
MICROCHIP,有自带USB高速PHY的型号吗?

楼主:
比如说一个波形在20us内,进行10位ADC采样,Tad为1us,那么是采那1us内的电压直接对它进行10位转换,还是分10次1us、1us的采样,逐个补充进各个位?

楼主:
应该是你的第一种理解...

楼主:
那我再做几次实验看看

网友D:
ADC有个叫做采样保持电容的东西

网友E:
在ADGO=1时接下来100nS保持电容会断开

网友E:
可以理解为这时候ADC引脚上的电压变化不再影响到ADC结果

楼主:
然后需要13个时钟周期完成采样,在没有完成采样之前产生复位或向ADGO写0

网友F:
或向ADON写0,都不会得到任何有效AD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