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实际flash是多少?

楼主(2022-03-05):
手册是256k,地址应该是到0x0803ffff,
可在例程里一个BMP图片存储地址是0x08040000,大小约80k,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下载后程序正常,bmp图片显示正常

网友A:
VC ,ST承认给你的是256K。 至于你能用的多出来,这个

网友B:
ST不会承认这个空间的电器特性是符合数据手册上的要求的。

网友C:
原因,在与使用的Wafe。也许你用出51 ...

网友D:
不太明白................

网友E:
楼主很仔细啊
恐怕这个例程是从别的芯片移植过来的. 需要更正.

楼主:
不需要更正,下载后程序正常,bmp图片显示正常

网友F:
确定芯片型号,可通过ISP下载程序得知其FLASH大小;

网友G:
跟踪程序,看最终写得地址是多少;

网友H:
VC ,ST承认给你的是256K。

网友I:
至于你能用的多出来,这个。。。。,ST不会承认这个空间的电器特性是符合数据手册上的要求的。

网友C:
原因,在与使用的Wafe。也许你用出512K都不算过分。

网友J:
基本上是512K.

网友D:
6楼解释精辟,想了半天这个是最恰当的解释了,赞一个!

网友E:
你确定IDE没给你优化??

网友K:
不明觉厉呀!

网友L:
我测试的结果也是和ve一样的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j-flash分别测试vg,vf,ve,发现前两个sram测试错误,看来不能使用到96ksram

网友L:
后一个正常,这样通过不同的工程确认了实际sram大小

网友L:
我用测试工程读sram,读到64后一个字就hardfault了,看来是64k sram无疑了

网友M:
在ve工程里读flash,指定比512k大的大小,读取错误

网友N:
实际flash应该是512k

网友O:
所以 vc无限接近ve,唯一差别就是。。。。。产品上谁这么干过呢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这么多哈

网友P:
起始地址和容量是两回事

网友Q:
规格书标明的多少就是多少,千万不要超限使用

网友R:
stm32的flash地址起始于0x0800 0000,结束地址是0x0800 0000加上芯片实际的flash大小,不同的芯片flash大小不同。

网友S:
256kB Flash 100pin

网友T:
还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U:
STM32F103VCT6的Flash是256k

网友V(2022-04-11):
FLASH是256K 的

网友:
STM32F103VCT6的RAM是48k

网友W:
RAM容量是48K。

网友X:
STM32F103VCT6 512KB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