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关FSMC的问题

楼主(2022-03-05):
ST, CD
请教下,就是stm32的FSMC控制TFTLCD液晶屏时,只用了一个地址线的引脚(A10),FSMC有那么多的地址线,未用的地址线能用吗?
还是被FSMC模块占用呢?

网友A(2022-07-13):
能用. 配置成其他功能就行.

网友B:
应该能用

网友C:
你看看开发手册吧,FSMC应该是有具体使用介绍的

网友D:
是可以用的,问题不大

网友E:
正常来说是可以用,你初始化掉就好了

网友F:
你用程序试试呗,编写一个demo测一测

网友G:
我没用过FSMC,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H:
正常能用的吧,这种控制线是可以的

网友I:
我不知道呀,正常是可以用,但是具体看你要怎么用吧

网友J:
你可以咨询一下ST的技术支持,他们会告诉你的

网友K:
你只要初始化对了,是可以用在别的地方的

网友L:
应该可以,我之前看我朋友的电路板上也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