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智能IC卡

楼主(2022-03-05):
我在读智能IC卡的过程中出现发送数据完后,不能及时转为接收。

楼主:
因此要漏掉IC卡返回的第1个字节 INS。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代码是参照ST公司使用ST8024芯片的代码,收发转换的部分代码如下:
   else if(SC_ADPU->Body.LE)
  {
    SCData = SC_ADPU->Body.LE;
    USART_SendData(USART_S[card_num], SCData);
          STATUS_LED=!STATUS_LED;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_S[card_num],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
  /* Flush the SC_USART D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Rx, DISABLE);
  if((USART_ByteReceive(&locData, SC_RECEIVE_TIMEOUT)) == SUCCESS)
  {
更多操作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IO线上发完LE后2个etu(200us),IC卡即返回一个INS字节。但上述程序检查 USART_FLAG_TC
位成功是在发送完毕后的2ms才检测到。不知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改进,实现快速切换到接收状态?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中断接收呢?

网友B:
接收为什么不一直开着?

网友C:
关键指令为什么不直接读写寄存器?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用 USART 的智能卡方式。

网友E:
我用的就是USART的智能卡方式。原来ST单片机在智能卡方式时,发送数据后有个GTPR保护时间,保护时间后标志才置位。修改该时间即可。

楼主:
还真是,屏蔽了就OK了

网友F:
可以不中断发,中断收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读写寄存器

网友H:
加个切换指令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切换不过来吗

网友F:
怎么不中断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