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onf.h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3-05):
请问,stm32f10x_conf.h 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包含大多数函数的头文件

网友B:
那这个stm32f10x.h的作用呢?

网友C:
这些不都在库函数里面讲解了吗

网友D:
一般.h文件是与硬件或者宏定义相关.c文件就是实质的代码

网友E:
没看到.c文件要调用.h文件??

网友F:
看到教程,编写程序,开始什么也不做先加入这几个.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