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一直调试不了

楼主(2022-03-05):
SH79F161A接JET51
仿真器JET51接PC,红、绿灯都亮,接“演示板”时,下载、DEBUG时“演示板”灯 亮。但接我开发的PCB板时,下载提示:“上电参数不正确”,所以一直调试不了。我的PCB板上有VDD、GND、TCK、TDI、TMS、TDO六个引脚接口,在KEIL中设置“USB JET51 5V供电”和“外部供电”都试了。

网友A:
既然红灯绿灯都亮了,说明驱动安装正确;接Target Board可以,但接自己的电路不行,我想可能是JTAG通讯线接错了。

网友B:
什么都不加,默认的确是int型
我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加后缀。

网友C:
线接错了或者Power上面电容太大

网友D:
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E:
可以用自动扫描试试

网友F:
或者JTAG通讯线上面的电容太大

网友G:
嗯,减小电容就行

网友H:
汇编也要考虑,我说的有点歧义,汗一个

网友I:
先切底将目标板放电后,才能正确烧录的。这是我的经验

楼主:
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