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问下一个NOP()是延时多久,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2-03-05):
问下一个NOP()是延时多久,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还有88F54这款芯片为什么不支持NOP延时了

网友B:
有什么设置问题吗

楼主:
就是汇编NOP指令了。
和芯片没有关系,看看KEIL的帮助,要包含一个H文件。

网友C:
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D:
#include “intrins.h”

LZ可以善用KEIL help 这样更快

网友E:
51里面是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F:
这个延迟时间可以通过KEIL软件 准确debug 出来的?

网友G:
51里面是一个机器周期吧

楼主:
好的,我try一下

网友H:
一个NOP()就是一个机器周期.
晶振频率12M
假如是标准51,一个机器周期是1uS.
假如是88F54,一个机器周期是1/12uS.

88F54可以使用_nop_().只是你仿真时,如在_nop_()处设断点,程序不一定会停在此处.

正确的做法是:_nop_();_nop_();_nop_();_nop_();//

网友I:
楼主,这已经超出了其容许的输入电平范围的,会造成系统不稳定的

网友J:
顺便说下:
标准51是12T,一个机器周期是12个晶振周期.
88F54是1T,一个机器周期是1个晶振周期.运算速度是标准51的12倍.

还有些51是2T,运算速度是标准51的6倍.
还有些51是6T,运算速度是标准51的2倍.

网友K:
12M中表示1us;6M中表示2us;24M中表示0.5us(微妙) 1S=1000ms=1000 000us;

网友L:
NOP,常在通信驱动中用到,如IIC(I2C)等。。。

网友B:
包括在库函数intrins.h中的 表示空循环一个机器指令的时间

网友M: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指令周期啊,啥叫没有什么结果?

网友N:
一般是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O:
应该是一个指令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