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x)的Verilog算法实现

楼主(2022-03-05):
不使用**来实现运算,资源消耗太大,需要自己编写算法制作一个exp(x)ip实现运算,求大神的给点意见

网友A:
(1+x/n)^n  当n趋向无穷大时, 该函数等于 e^x, 也就是 exp(x)
根据需要的精度选取n的大小
n 可以用2, 4, 8, 16, 这种2的指数方式, 利用乘法来计算

网友B:
exp(x), 当x在1和2之间的时候,可以多项式拟合。其它的可以拆成 e*exp(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