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大家N76E003的比较器怎么配置

楼主(2022-03-05):
看了手册,对于比较器正负极比较对象的选择有很大疑惑,如何写入ADCMPH,L寄存器呢

网友A:
直接操作。

网友B:
一直没用过内部比较器,
同问

网友C:
這是 adc 數值 比較器,和物理比較器兩個概念

网友D:
一定要用汇编语言吗

网友E:
本质还是ad采集是吧

网友F:
这个还确实没有用过呢

网友G:
这个是什么语句啊

网友G:
手册上有相关介绍吗

网友H:
都有哪些模式呢

网友I:
有正负的比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