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1RCT6独立看门狗如何喂狗?

楼主(2022-03-05):
STM32L431RCT6独立看门狗启动后不能象STM32F2一样喂狗,是何原因?

网友A:
看手册看看咋操作呗

网友B:
这个你可以搜搜使用独立看门狗的教程

网友C:
其实就是重新计数,不让它复位

网友D:
你说的独立看门狗是外置的那种看门狗芯片么?

网友E:
正常一样操作的啊,是喂狗晚了吧

网友F:
为啥不能正常喂狗呢?

网友G:
可能是你寄存器操作不对吧,你看看独立看门狗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H:
没用过L431,但是我觉得ST的这个操作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I:
你可以看看代码,拿仿真器试试

网友J:
应该是可以喂狗的,不知道你这为啥不可以

网友K:
你找个这个芯片的demo吧,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一样操作的啊,是喂狗晚了吧

象STM32F1、F2系列一样操作是不行的,启动按手册设置倒可以了,喂狗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