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三相全控可控硅整流

楼主:
本人在开发一款三相全控整流输出,三相380V经变压器转30V,然后经6个可控硅双脉冲列移相触发控制输出电压0~30V,六路输出信号由TIM1的6通道输出,三相同步信号用3个H11L1高速光耦采样,目前为止尚未调试出来,谁有这方面的技术经验和资料望不吝赐教。具体问题我后面总结好贴上

楼主(2022-03-05):
脉冲列都出来了,根据同步信号产生相应的6步脉冲列,时序反复核对过,没有问题,就是驱动不了可控硅

脉冲列图

脉冲列图

双脉冲列

双脉冲列

驱动原理图

驱动原理图

电路板图

电路板图

网友A:
触发不正常一般都是触发角度不对导致的

网友B:
建议再研究一下IGBT的驱动条件

楼主:
谁有成熟的软硬件方案?我这边出价求购

网友C:
先买现成的模块看看

网友D(2023-04-13):
楼主问题搞定了吗?

网友E:
是不是触发角度的问题啊

网友F:
楼主弄出来了吗?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可以分享一下问题所在吗?

网友G:
触发角度不对

网友H(2024-06-01):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I: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J: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K: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L: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M: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N: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O: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P: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Q(2024-12-27):
三极管有点小,建议使用MOS驱动